封装问题

楼主(2008-07-23):
晕了啊,我做的库怎么老是有底色啊,在步线的时候管脚都分不清啊,那位好心人给提示提示啊~~~~
再此谢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了啊,我做的库怎么老是有底色啊,在步线的时候管脚都分不清啊,那位好心人给提示提示啊~~~~
再此谢了啊

最好是上传这个封装上来
谁知道你做的对不对,光看图片不能确定问题

楼主:
是啊

好啊,帮忙看看啊,老兄,多谢了啊

网友:
版本是16.x的,打不开啊!
看看是哪一层关了不就行了吗。

网友:
可惜我打不开你的封装,我装的还是15.7.
你试试是不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可以在color and visibility ——选geometry然后看看package geometry下的place_bound_top是否勾选了。

网友:
那个看的不爽就把它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