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最小孔径问题!

楼主(2008-07-23):
各位大虾的四层板(厚1.60-2mm) 最小孔径一般用多少啊?

楼主:
不知道是厂家能力问题 还是咱们的设计问题!

但是很多PCB厂家还是说不大于0.3mm的孔不良率很高!
不用小孔,设计很难做啊!

网友:
每个厂家不一样,最小可以到4MIL吧

楼主:
谢谢 这个是极值吧

我想问的是做多大钻孔或线 属于常用范围!

网友:
3.5mln

网友:
还跟板子厚度有关的!
一般是跟板子成个比例关系,同时还加上一个极限值的限制。

主要技术参数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备注
最小线宽/间距(mils)3/32.5/2.52/2内层
最小线宽/间距(mils)3/32.5/2.52/2外层(基铜厚度:18um)
最高层数404050
层间对位公差 (mil)4--
最小过孔孔径(mil)432
最大钻孔板厚比20:1--
阻抗控制 (%)5--
板厚公差(mm)+/-0.05--板厚小于 1.0mm
+/-5%--板厚大于 1.0mm
柔性板刚柔混压阻抗控制HDI
无铅化制造高 Tg(>180℃)High Tg/Halogen Free-
新材料GETEKISOLA640-混压电路
平整度0.5%0.1%-
无卤素板小批量--
超薄板(mm)小批量--0.05
超厚板(mm)7.010.0(BACKDRILL)12.7
HDI2+n+23+n+3Build-up
埋电阻/电容埋电容埋电阻埋入式无源器件
注:以上参数来自兴森快捷。

网友:
四层板1.6mm-2.0mm,太厚了吧,这样的话中间的地层与电源层之间距离会达到15mil以上,不利于电源去耦的。
我们一般做四层板都是0.8mm厚,线宽最细5mil,孔径最小8mil,这样的话过孔内壁电镀会比较均匀。

楼主: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但是要考虑机械强度问题啊!我们的板主要是DVB、CABLE MODEM之类的!上面的接插件质量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