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元件报错

楼主(2008-07-23):
之前一直用着pads2005,今天突然收到一个库文件,只能用2007打开,于是只好装上新版本。
但是发现自己做的Logic元件,老报一些奇怪的错误:

1.无法找到part type文件,于是导入PCB无法看到PCB封装
2.attribute出错
3.制作了一个9pin的IC,但是在attribute那一栏里面偏偏就有10和11pin,是Unused,不过怎么也无法删除
不知道是不是2007里面,逻辑封装的制作有什么特殊的规定?还是我装的软件有BUG?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在线等,希望大家帮帮忙!难道这就是说2007不稳定的原因 ?

网友:
你把那完后库发上来,我给你看一下

楼主:
该库里面的IND元件就有这种情况,谢谢!

My lib.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用着PADS2005,今天突然收到一个库文件,只能用2007打开,于是只好装上新版本。
但是发现自己做的Logic元件,老报一些奇怪的错误:

1.无法找到part type文件,于是导入PCB无法看到PCB封装
2.attribute出 ...

请问是哪个元件阿

楼主:
一个叫IND的电感

楼主:
还有我刚刚还在画的原理图,怎么关闭之后再打开就提示说“无法打开二进制文件”呢?PCB也说,只能以只读的方式打开,难道有什么保护了?但我用的是同一台电脑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叫IND的电感

一个个来."一个叫IND的电感-------------"具体怎么报错,你一下子说一堆我都晕了

楼主:
好的,好的,我有点太激动了
附件是报错文件,请看~

305 Bytes, 下载次数: 11,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A:
它是说,你那没0603,我刚才试了一下,这库里就有0603,我想是你没把库加载全

楼主:
Line 602 , Section *PART*
L1  IND
ailed to get IND from library
Line 603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L1
* Incorrect object name : L1

没有0603?
这个不是说在库里无法找到IND么?
这个元件我换过好几个封装都不可以的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
将它的PCB封装换成了common库里面的0805,结果报的错误也是一样的
我的电脑里面同时有pads2005和pads2007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Line 602 , Section *PART*
L1  IND
* Failed to get IND from library
Line 603 , Section *SET_ATTRIBUTE*
*SET_ATTRIBUTE* PART L1
ncorrect object name : L1

没有0603?
这个不是说在库里无法找到I ...

哦,是无法找到IND,我说错了,但找不到IND    的原因就是我上面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
将它的PCB封装换成了common库里面的0805,结果报的错误也是一样的
我的电脑里面同时有pads2005和pads2007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影响的,你看一下可以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刚才又试了一下
将它的PCB封装换成了common库里面的0805,结果报的错误也是一样的
我的电脑里面同时有pads2005和pads2007会不会有影响?

还是不行哦

楼主:
版主你真热心!

楼主:
能把你用的封装库发给我试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是说,你那没0603,我刚才试了一下,这库里就有0603,我想是你没把库加载全

就是你的库我没动     你的pads  layout 有没有加载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你真热心!

我也这样想

楼主:
我留意看了库的路径,的确没有问题,不应该找不到阿?

网友:
这几个地方看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那个My Library由2005转过来的时候,没有拷贝到2007的库文件夹里面,而是在2005的库文件夹里面直接调用。结果导致了上面一堆奇怪的问题。
实在太感谢斑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