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llegro做一个几千pin设计,移动器件速度很慢,怎么办?

楼主(2008-07-23):
    就是一个设计不大,几千pin,但是到后面速度越来越慢,移动一个器件要25秒钟,怎么办?

    和配置没有关系,因为其他几万Pin的设计也很快,和版本没关系,15.2,15.7都试过了,补丁打过也没用。
    dbdocter做过了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1.把动态SHAPE Disable掉。
2.一些地与电源设置DC属性。

网友:
    关掉on line  DRC

网友(2009-03-26):
    设置:drawing options/shapes-->disabled

网友(2009-05-01):
    set up->Drawing options,选display标签,关掉一些如filled pads选项

网友:
    高手多啊

网友:
    高手就是多呀,看来都是杀手级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online-drc不能关闭,后期修改的工作量会很大

网友:
    ls说得也有道理!

网友B(2009-08-13):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如上面的你试了都没用的话,用我的吧,我之前也研究很久才弄好的,你的现象与我的一样
EDA365论坛网。打开自动排丝印命令,manufacture/silkscreen/里,出现一对话框,把自动排丝印的选项全选为NOEN就OK了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啊,以后可以借鉴,学习了。

网友:
    加多一条内存,换一个好一点的CPU和显卡。

网友:
on line  DRC
把丝印的自动更新关掉
此外尽量铺静态铜皮,动态铜皮占内存也比较大

网友:
高手就是多呀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估计跟铜皮有关,关掉覆铜,全部完成再覆铜

网友:
如果跟配置有关的,就有想办法关掉占用资源的非必要的选项,如显示等

网友:
其实没那么麻烦 你少显几层就好了

网友(2009-09-28):
    online-drc不能关闭,后期修改的工作量会很大

可能diff高频线问题。
    而且一些power和gnd可以设为no rats
最好用静态shape.

网友:
    排前几位的方法都不错,有时候把板子保存一下重新打开也会发现快了很多哦,嘿嘿,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2009-10-28):
    那个网络大  比如地网很大 就把它人为地分成好几个  但做完后记住该回去  不然就死翘翘了

网友:
    建议看一下你的工作区是不是设置的太大了~~~

网友:
    我碰见多同样的问题,也是有2000多个pins,不过后来我在无意中把问题解决掉了,建议你再看看你的约束设置,是不是某一个约束设置的太大了。

网友(2010-01-27):
    买个工作站吧

网友:
    还是人多力量大

网友:
    还没遇见,但是现补充补充知识。

网友:
学会不少东西!

网友:
用静态铜皮就好

网友(2010-03-26):
高手如云啊。学习啦

网友(2010-05-14):
做十万pin的设计时,你能明显感觉到版本的不同,速度也不同。用16.2 dbdoctor一下,有时几十分钟,有时四五个小时,但是若用16.3的话,速度提高了很多,几分钟就能搞定,因为采用了新的算法

网友:
最直接的方法,换一个好点的机子。

网友:
高手很多,方法很实用的,谢谢

网友(2010-07-06):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机器问题~

网友(2010-08-21):
没有体会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如上面的你试了都没用的话,用我的吧,我之前也研究很久才弄好的,你的现象与我的一样
...
引用 网友C:

    果然很好用哪,正好遇上此类问题

网友:
好多高手哦
路过,O(∩_∩)O~

网友:
高手。。我爱你们

网友(2010-10-12):
都是高手啊!我要是能学会那该有多好啊!

网友:
学海无涯啊......

网友:
thank you.you are something!

网友(2011-03-14):
    我也觉得Allegro速度比较慢,以前用pads ,感觉速度一直非常快

网友:
回复 网友D:

    支持

网友:
    建议大家不要为了速度快,随便把动态铜箔改成静态的,因为动态变静态铜箔时,一些属性会丢失,到时,就会改的很辛苦(本人亲自体会过)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得谢谢

网友(2011-06-27):
上面方法都试了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很慢,甚至连铜都删除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地和电源很慢,呵呵,信号线还好

网友:
这个帖子要保存,以后说不定就用到

网友:
    铺铜应放在最后,前期会速度会快些

网友:
    把openGL关闭看看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把GND鼠线设成 NO RAT就好了,其他的没有试

    就是用这个方法,搞定。

网友:
    online-drc不能关闭,后期修改的工作量会很大

网友(2011-10-10):
    高手如云

网友(2011-12-14):
    杀手真多

网友(2012-07-11):
    坊间出高手啊!!!

网友(2013-05-08):
    通常我会把一些避让比较多的铜皮如TOP层,走线层和BOT层的铜皮移到板外,电源和地的铜皮不建议随意删除,有时候有些过孔会不小心被更改网络,这样即使是动态铜皮也不会很慢,PCB完成了再把铜皮移回来。

网友(2013-11-10):
    但是前面所述都试了都不行呢?不光拉线,连移动器件都非常卡。

网友(2014-03-09):
    所GND改成NO RAT就OK了

网友(2014-07-08):
减少显示的内容,另可以考虑用负片

网友:
几年前 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把 从 结构 导进来的那些层删掉就好了

网友:
    试了一下,把自动排丝印的都关了,比较有用

网友(2014-08-27):
    用dbdoctor Check一下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线都都很多了,移动器件突然很慢,也没找到原因,好像解决方法有2个
    1.用之前没变慢的版本继续做
2.找个新的公板把现在做的导进去
第2个比较麻烦,很多规则要重设

网友:
    换台电脑啦~~如果不换的画,尽量关闭鼠线,自动避让等

网友(2015-04-02):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如上面的你试了都没用的话,用我的吧,我之前也研究很久才弄好的,你的现象与我的一样
    ...

你这个方法真的好用 谢谢分享

网友:
    DRC关掉,动态铜皮改成静态,或者铜皮最后在铺,这两种办法如果在不行,就得换电脑了,不过一般情况这两种同时进行应该就ok了

网友:
    1.将地网络设置成没有飞线的属性;2.动态铜不要smooth,要么就铺静态铜;3.将单板工作区域改小一些,合适就可以,不要太大。

网友:
    上来学习的,谢谢大家分享。

网友(2015-12-17):
No_Rat  真好用
通通都變順了~

网友(2018-05-02):
大多数主要原因在于你的工作区域设置太大了,慢慢改小。使单板缩小到最小时看着比较大,这样就不会卡

网友(2019-09-03):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如上面的你试了都没用的话,用我的吧,我之前也研究很久才弄好的,你的现象与我的一样
...

学习了,之前布板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移动一个器件都要等好久,很奔溃,现在知道原因了

网友(2019-11-06):
    学习了。方法还挺多的。。。。

网友:
    把动态SHAPE Disable掉。,

网友:
    关掉铜皮显示

网友(2020-09-24):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如上面的你试了都没用的话,用我的吧,我之前也研究很久才弄好的,你的现象与我的一样
    ...

学习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