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求助

楼主(2008-07-23):
    我是99S文件,转入pads的时候老出现很多错误...........说铺铜有问题.........导入在PADS中的PCB线很粗,很乱...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任何两个软件的文件互转都会有问题。需要你手动去改。论坛里有好多这样的帖,LZ可查查

楼主:
    哦,谢谢,这是我第一次转99的. 以后请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