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铺铜的问题 急!

楼主(2008-07-23):
5金币
请教如何把相同网络的铺铜(ru)

网友:
    选ADD SHAPE 再画铜 皮,再点SHAPE SELECT再点右键选ASSIGN NET 再点一下网络的任一个PIN 就OK了

网友:
    LZ的问题不太清楚,不只是不是这样

    shape-->merge shape-->最后在鼠标点击你想要合并的两块shape

网友:
    是不是plane层的分割呢?

    add line-->在optings过滤器中的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下选择anti etch,然后选择相应的层面,画好这个line线后。eidt-->split plane-->create-->选择相应的层面-->create-->选择对应的net name-->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