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分割的问题 急!

楼主(2008-07-23):
请教如何把相同网络的铺铜(比如5V)分割成两部分,谢谢

网友:
把问题与需求描述清楚。都搞不清楚什么问题,别人怎么回答你。

网友:
可以所需分割處﹕(在route keepout (/all/top/button  據所需選擇其中一項all或top或button)層)畫一個shape

网友:
一般都是分割不同网络的敷铜。
不知道你分割相同网络的敷铜的目的是什么啊 ?

网友:
你可以在你想分割的地方用一个Cline把整个Shape显分开,然后把Shape变成动态的.

ade-0902 -1 这会是好方法吗,,晕倒,,(请问:出GERB ...

网友:
对,你为什么要把相同的网络分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