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了,15.7速度会莫明其妙变慢!

楼主(2008-07-23):
15.7的一些功能不错的,可惜画会儿线,就变得很慢了。
有兄弟知道为什么吗?

网友A:
试下:
1.把动态SHAPE Disable掉。
2.一些地与电源设置DC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
1.把动态SHAPE Disable掉。
2.一些地与电源设置DC属性。

1.动态SHAPE Disable 怎么关掉?
2.电地设置了DC属性。
是一块非常简单的PCB,有点怀疑软件解密问题。

楼主:
哦,非常感谢!试试看。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电脑也可以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启动一下电脑也可以变快

是的,重启是变快的。

网友:
动态SHAPE Disable 如果被关掉的话,在做Shape的时候就没有DRC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
1.把动态SHAPE Disable掉。
2.一些地与电源设置DC属性。

没什么效果,布线一段时间后停顿明显加大!继续郁闷。

网友:
15.7就是慢,我用的是正版软件,照样慢!

网友:
我2G内存有时都觉得慢,退出再进的话能快许多,布得时候记得关掉约束管理器,布局后我一般都把交互的部分也关掉。

网友:
呵呵,我的也是,只要它一慢,我就把它关了在开。

网友:
拔掉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