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光绘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想请教一下我生成的vcc.art文件在CAM350中打不开,是什么问题呀,要怎样查我的光绘文件是否正确呀

网友:
打不开也应该有提示吧。
或者你再导入GERBER到ALLEGRO中看下。

楼主:
是呀,我想上传图片在这个贴上,不知道怎么上传,请高手指点呀,想把提示上传一下

图片

图片

网友:
因为你用的D版的CAM350,并且没有正确破解

楼主:
那请问一下的高手,,那你知道我要怎么验证我出的.art文件是OK的呢,谢谢

网友:
软件的问题,也可以导入GERBER到ALLEGRO中

网友:
去网上下载一个cam350 9.5,很容易的

楼主:
我是用CAM350 Ver 8.6的呀,还没破解过,不会吧

楼主:
import 那儿是不是不能全打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