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yout时的顺序

楼主(2008-07-23):
大家说说自己一般布线时的顺序 ,看看下列过程 有什么问题 或者不妥的地方
1 画outline
2把原件快速放置在outline周围
3设置电路板层数及没每层颜色(比如6层吧)
4放置定位孔 放置主要原件
5在电源层划分电源网络
6 在地层铺铜(是负面铜对吗?)
7 拉线( 主要原件和信号的线)拉线过程中边放置 遗漏的小原件(电容电阻)
8非重点信号和原件的拉线
9修线
10 表面铺铜 连接电源地
11 检查错误

网友:
不错,LZ用的是ALLEGRO吧

网友:
也要看是做什么板,做几层。
大概也就是这样了

网友:
第7步有些问题,在第4步时应该按原理图对各个功能的电路进行模块化设计,注意各种匹配电阻的放置位置,其实就是在理解原理图的情况下进行布局。这样就不会有遗漏的电阻电容等器件,而且还有利于在测试时找出问题。楼住的做法在一般低速电路还可以,如果碰到高速电路就可能行不通。模块化设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