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 阵列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发现2007版本中,画封装的时候,阵列的距离竟然不支持小数点,2005明明还可以的,难道这个如此实用的功能都没有必要存在么?

网友:
2007 也支持,你的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我输入小数点的时候,提示说只能输入一个数字,然后要通过后面的上下箭头来输入剩下小数

网友(2011-05-13):
怎么阵列我都不知道
前辈指点一下
哪个快捷键
谢谢

网友:
在封装编辑器界面中,进行option,如下图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