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VIA放在pin下面,就会报错

楼主(2008-07-23):
为什么我把VIA放在pin下面,就会报错呢?怎么解决啊?

VIA上的Pin比较大

网友:
先查一下DRC的属性。看是哪个CONSTRAINT的问题。有使用盲孔吗?

楼主:
没有使用盲孔啊

楼主:
还是不行噢!

LISTING: 1 element(s)
           < DRC ERROR >
  Class:           DRC ERROR CLASS
ubclass:        TOP
  Origin xy:       (1550.00 1450.00)
onstraint:      Pad/Pad Direct Connect
  Constraint Set:  DEFAULT
onstraint Type: PHYSICAL CONSTRAINTS
  Constraint value: NOT_ALLOWED
ctual value:     VIAS_PINS_ONLY
  - - - - - - - - - - - - - - - - - - - -
  Element type:    SYMBOL PIN
lass:           PIN
IN:          U15.49
inuse:       GROUND
ocation-xy:  (1578.90 1460.78)
  part of net name:  GND

  - - - - - - - - - - - - - - - - - - - -
lement type:    VIA
  Class:           VIA CLASS
rigin-xy:    (1550.00 1450.00)
  part of net name:  GND
  Connected lines:    1 ( BOTTOM )
  Connected pins:     1
  Connected shapes:   2 ( GND02 GND06 )
adstack name:   VIA10-GEN
  padstack defined from TOP to BOTTOM
otation:  0.000  degrees
  via is not mirrored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A:
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把Same net drc这个选项选取择off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把Same net drc这个选项选取择off
试试

有點懷疑你的權威啊﹐
解決此問題﹕  1.首先看drc報告﹕
Constraint:      Pad/Pad Direct Connect
Constraint Set:   DEFAULT
Constraint Type: PHYSICAL CONSTRAINTS
由此三項我們就應該知道你放的VIA在PIN上違背了physical line/via rule中 DEFAULT中的Pad/Pad Direct Connect 的規則.也就是如果要在pin 上放via的話﹐需修改與此相關的規則。
2.再看出
  Constraint value: NOT_ALLOWED
ctual value:     VIAS_PINS_ONLY
就應該知道是規則里Pad/Pad Direct Connect設置為了NOT_ALLOWED﹐而你卻要在pin上放via,所以應該把此項NOT_ALLOWED改為pin/via allowed或all allowed

補充一點﹕希望各位以此來學會看report

楼主:
楼上正解,希望各位会看、看好report

网友:
如果是同一颗零件上的可以不管它,很多时候drc是没办法完全消除的

网友:
對于樓上的說法﹐不敢苟同!
DRC錯誤﹐就是你在layout時做了違背規則(當然由你設定﹐或默認--(但可修改))﹐只要你去修改﹐相信drc一定可消除﹗
當然﹐為了省時省力有些DRC就不必管它------因為自己的板子知道那些DRC根本就不必管﹕如壘放在一起但只有用其中一個的兩元件
(一大一小﹐功能相同)會報元件太近的drc。但此錯誤應該知道﹐但沒必要去消除此drc.

网友:
df

楼住说的是散热盘,当然会报错,不要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