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内层怎么挖空区域

楼主(2008-07-23):
内层可以分割,但是怎么挖空一块没有铜的区域啊?

网友:
这要看你的内层是正片还是负片!
     正片简单的说就是所见(所画)既所得! 不画线或不填充的地方就是镂空的!
     负片是所见(所画)非所得,画线或填充的地方就是镂空的!

网友A:
感谢你对我问题的回复。我说得内层是负片,要一片区域是空的,怎么画出这片区域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你对我问题的回复。我说得内层是负片,要一片区域是空的,怎么画出这片区域呢?

   那你就在内层,用fill填充或是用线画就可以了!

网友A:
不规则区域怎么FILL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规则区域怎么FILL呢?

你就不会触类旁通啊?!

    可以fill就可以铺铜了,你铺无网络的铜就可以了啊!
   要不你就用线覆盖!

网友A:
不知你试过没有,覆铜是没法放在负片层上的,如果用线画,很大一块区域怎么覆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你试过没有,覆铜是没法放在负片层上的,如果用线画,很大一块区域怎么覆盖啊?

我不知道你的区域到底有多大?!

        你的线可以设为多粗?!我想就是再大也可以覆盖吧!

你是新学99se的吗 !?

网友B(2012-12-03):
我想问一下,用PADS怎么在板子上挖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用PADS怎么在板子上挖孔?

都一样,PADS有个混合层,道理都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