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入网络表后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哪里有问题?

楼主(2008-07-23):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orcad导入网络表后出现如下的错误:
Reading file --  C:\ORCAD\FIC8120(REWORK).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ARMICESEL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GOICE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TC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DBGAC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PHY_LINKSTS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TMS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_DV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_ER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4_T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_CL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TRSTN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MDC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4_R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2_T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6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7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PCLKIN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5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_VBUS_168668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5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PHY_LINKSTS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1_T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3_R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_PWM_EXT_168668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3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2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_PWM_OUT_168668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0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7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0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3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4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6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2075271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_PWM_PDMOS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N1852890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A3.3VAU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2_R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2_T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1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_ER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MDC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_CLK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_CLK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2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CRS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COL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_DV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0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3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4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3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6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4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4_T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2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U_PWM_PDMOS_168668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0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1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_WPN_168668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O0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D_CDN_16866872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RXD2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1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D3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3_T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_EN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1_R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4_R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7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3_R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DI1_16866325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2_RXD_16866971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1_T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_EN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3_T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S1_RXD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MAC_TX_CLK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TDI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ICE_TDIO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Signal V_CLKOUT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ARMICESEL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GOICE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TC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DBGAC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PHY_LINKSTS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TMS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_DV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_ER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4_T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_CL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TRST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MDC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4_R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2_T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6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7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PCLKIN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5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U_VBUS_168668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5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PHY_LINKSTS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1_T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3_R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U_PWM_EXT_168668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3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2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U_PWM_OUT_168668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0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7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0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3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4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6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2075271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U_PWM_PDMOS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N1852890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A3.3VAU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2_R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2_T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1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_ER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MDC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_CLK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_CLK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2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CRS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COL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_DV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0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3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4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3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6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4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4_T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2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U_PWM_PDMOS_168668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0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1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_WPN_168668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O0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D_CDN_16866872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RXD2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1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D3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3_T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_EN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1_R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4_R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7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3_R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DI1_16866325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2_RXD_16866971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1_T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_EN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3_T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S1_RXD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MAC_TX_CLK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TDI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ICE_TDIO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V_CLKOUT
**INPUT WARNINGS FOUND**

网友:
    orcad里面你drc了吗

楼主:
    我已经进行了DRC,没出现ERRORS但是有好多warning

网友A:
    Original posted by kris_2008 at 2008-7-23 17:42
    请各位高手帮忙看看,ORCAD导入网络表后出现如下的错误:
Reading file --  C:\ORCAD\FIC8120(REWORK).asc
    *Unspecified or unsupported version of ASCII file
*PADS-PCB*
    *Bad *CONNECTION* ascii data format,  ...

    不是已经说了吗?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
    PADS不允许没有pin pair 的单独网络!!!
    检查你原理图的网络名有没有连接上。
    具体的可以点击某一根线,看看它是不是你所标上的网络名?

看来楼主的问题还有在于页面连接的问题!
    你看一下不同的页面之间的具有相同  Net Alias 的网络是不是也不相同?
    是不是后面多了一串数字?
那就对了,你没有用Port或者offpage connector来对它们进行连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已经说了吗?
nets must contain more than one pin ***
Warning: deleting signal  ***
PADS不允许没有pin pair 的单独网络!!!
    检查你原理图的网络名有没有连接上。
    具体的可以点击某一根线,看看它 ...

    LOGIC就比较严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已经用OFFPAGE连接而且在整个DSN中用EDIT下面的FIND找网络也可以找到,但是进行DRC时候就有这个警告,现在只剩下下面这个warning了.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CPU原理图用分块做的,本来想改PIN TYPE的但是我点其中的一块然后EDIT PART后出现的这部分不是我点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啊!
    Checking for Unconnected Nets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MAC_RXD2
                    SCHEMATIC1, 01_FIC8120  (10.48, 1.4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MAC_RXD0
                        SCHEMATIC1, 01_FIC8120  (10.48, 1.2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MAC_RXD1
                        SCHEMATIC1, 01_FIC8120  (10.48, 1.30)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MAC_RX_DV
                    SCHEMATIC1, 01_FIC8120  (1.27, 2.89)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MAC_RX_CLK
                        SCHEMATIC1, 01_FIC8120  (2.17, 2.78)
WARNING:  [DRC0007]  Net has no driving source MAC_RXD3
                    SCHEMATIC1, 01_FIC8120  (10.48, 1.50)
    上面的MAC_RXD0到MAC_RXD3我是用总线进行连接的,麻烦各位看下,实在是找不出哪里的问题啦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youyou058 at 2008-7-24 11:49

    LOGIC就比较严谨,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点麻烦跟它的便捷轻松相比,值了

    Logic就不是这样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
    Original posted by kris_2008 at 2008-7-24 17:54
我已经用OFFPAGE连接而且在整个DSN中用EDIT下面的FIND找网络也可以找到,但是进行DRC时候就有这个警告,现在只剩下下面这个warning了.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CPU原理图用分块做的,本来想改PIN TYPE的但是我点其中的一块 ...

网络上可能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DRC检查可能是一些信号的类型没有做好而已。
    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网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大哥能否讲得详细点啊!什么信号类型?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发射一个接收我都用总线进行连接但是为什么接收的有问题而发射的就没问题?今天被这个问题郁闷了一天啦!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应的答案.

网友:
    是不是你的元件管脚没有用数字编号,而是用的象管脚名一样去编了,就会成这样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OFFPAGE连接而且在整个DSN中用EDIT下面的FIND找网络也可以找到,但是进行DRC时候就有这个警告,现在只剩下下面这个warning了.对了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的CPU原理图用分块做的,本来想改PIN TYPE的但是我点其中的一块 ...

PIN的属性不匹配。不过没关系,不会影响Layout,网络都是链接好的了。

网友:
    应该是sch里原件的part和footprint属性与pads layout library中的不对应匹配造成;还有和你生成netlist的dll文件版本有关(见下图),因为不同版本的dll产生的文件是不同的(主要反映在原件属性的对应匹配上)

网友:
    你的pads的库中没有你在orcad中使用的封装,添加或修改封装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