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钢网文件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8-07-23):
求:钢网文件的若干问题?
请教各位前辈:

PCB板钢网文件是不是根据PCB上的贴片来做的?

把所有需要贴装的SMD选择出来

保留测试点

出张菲林资料就可以了吗

求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参考: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204这里的paste mask层的设置

网友:
    做好的PCB直接拿给钢网厂就行了,根本不用出菲林

网友:
    在CAM中出好PASTE TOP ,PASTE BOTTOM 发给网板厂就可以了

网友:
    (接上楼)对!不用出菲林!只要输出钢网正确的gerber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