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层做不完全分割,大家评价下

楼主(2008-07-23):
图中方框为芯片,除了FPGA各部分独立,黄色为顶层走线,高速信号和低速信号混合,蓝色粗线为地平面的anti etch,没有分割到板边,初衷是为了控制信号回流路径,分散信号回流,这样做对电源位置有要求吗?

网友:
anti etch肯定对于信号回流是有影响的
多数的平面分割是考虑到不同net(VCC,AVCC,GND,AGND或者 多路电源)间相互干扰问题的。
完全分割和slot是两中考虑

网友(2008-10-22):
个人看法:
    1.你的单板ANTIETCH走线是在地层等于给表层信号的回流做处理。如果单板红色走线为敏感模拟信号可以考虑你这样的分割,有利用相互间的干扰。
    2.电源在你的问题里面描述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