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信号需要阻抗匹配?

楼主(2008-07-23):
问一下, 什么样的信号需要在PCB 制板的时候考虑阻抗匹配?  400M的DDR 需要考虑走线的阻抗匹配吗? 谢谢!!!

网友:
DDR 400M,当然是要考虑阻抗匹配的。
DDR主要是通过端接的方式实现阻抗匹配。
可以google下,这方面的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