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ntor2005WG中心库的问题 。

楼主(2008-07-23):
请各位大侠指教
问题:1、mentor2005WG中心库不能预览SYMBOLS,报错unable to initialize ViewDraw
,在中心库编辑SYMBOLS没有问题。
           2、如何设置中文,在中心库设置原理图模板时,打中文总是出乱码。

网友:
检 查 你 的 路 径 是 否 正 确  ,最 好 不 要 有 中 文 出 现 ,毕 竟 这 是 en的 软 件 ,会 出 现 兼 容  性 问 题 .

楼主:
谢谢,是路径的事,在ViewDraw.ini里最后的地方,设重复了也有问题.
再问:在中心库编辑symbols时如何输入中文?

网友:
为 什 么 你 总 是 想 在 英 文 的 软 件 里 输 入 中 文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