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请教下)

楼主(2008-07-23):
PCB(请教下)

网友:
LZ是想做什么呀?

网友(2008-12-22):
啥意思吖
好像布线很复杂哦 这么小

网友:
不知道知道LZ问题?
看了一下线条,没啥问题可能在是不同的软件格式转换,把上下两层的元件都放到了TOP层了,所以看起来很无厘头,LZ也很无厘头的丢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