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里的40PIN FPC座过验证时提示安全距离过少

楼主(2008-07-24):
PCB里的40PIN FPC座过设计验证时提示焊盘安全距离过少,到底是咋回事!请高人帮忙看看!多谢!

DPA560-VER1.0(04014).rar

网友:
    你的焊盘PITCH值减去焊盘大小,也就是焊盘的边距小于8mil了啊,可以将焊盘适当减小或把安全间距改小~

楼主:
    为什么我同样间距同样焊盘尺寸做的60PIN就OK呢?

网友:
    是吗?这块板上没有吧?而你那块的安全间距设的多少?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