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导出subdrawing的时候不能导出via

楼主(2008-07-24):
如题。
请问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导出过孔呢?

网友:
1。导出时要勾选VIA
2。两个BRD中VIA要一致(也就是都有设置这个VIA)

楼主:
我勾选了via,拼的板子的类型也一致。但是还是不能导出。
CANNOT OPEN DRAWING OR SYMBOL
Unable to paste the via - "TOP-BOTTOM"
这是log里的报错。
谢谢回复!!

楼主:
怎么叫被锁??不能复制么?哪里会有这个设置呢?

楼主:
还有...导入subdrawing后不能保存...保存的时候报错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