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 CAD中如何把零件參數隱藏起來?請高手指點

楼主(2008-07-24):
本人初學Or cad,在使用過程中老是把零件參數拖動﹐有沒有辦法可以把零件參數隱藏起來﹐等畫完再顯示出來。請高手指點﹐謝謝﹗~~

网友(2008-10-09):
分别双击在原理图上显示出来的元件属性,在弹出的Display properties对话框中选择“Do Not Display”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