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不稳定还是?

楼主(2008-07-24):
之前用了pads2005一段时间了,最近由于工作需要换了2007,用了2天,发现了好多奇怪的问题,不知道是我在网上下载的有问题,还是改版后变成这样的,总结如下:
1、2005的库文件,如果用Library Converter转成2007的库后,生成的新的库文件会存在于2005的库文件加里面(当时我的电脑里面有2个PADS),这样使用的时候,虽然能够打开该库文件,但是作为封装来使用的话,会报找不到原件。
2、画元件PCB封装的时候,阵列时无法直接用键盘输入非整数的距离,当输入小数点的时候,会提示只能输入一位数。要通过右边的上下小箭头来递增,很不方便。
3、修改元件PCB封装的时候,renumber的功能无法正常使用,该选项变成灰色。
4、无法通过全选原件,然后再选择Label的方法来一次修改全部元件编号的大小和线宽(只能修改大小,线宽那一栏为灰色)。

以上是用了2天的感受,觉得和2005比起来,更多的感觉是不稳定,不知道各位朋友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楼主:
还有2个logic的问题,忘记说了
1、在画CAE封装的时候,添加pin脚无法使用快捷键。以前的Ctrl+R、Ctrl+F等;
2、在关闭logic后,经常会出现错误提示: Segmentation Fault Detected。

楼主:
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
什么版本

2007.1
2007.2

楼主:
2007的,在一个叫elefans的网站上下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除了第二条,我觉得都是你的操作问题

楼主:
但是为什么我之前一直用2005没有遇到那些问题?

楼主:
就是说那个无法输入小数点的问题是的确存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那个无法输入小数点的问题是的确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