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CCTRAQues 仿真求助!!!

楼主(2008-07-24):
问题描述:
我现在在设计高速的无线中频单板,最高时钟频率为lvds 200mhz。第一版调试完成,想在第二版layout前借助SPECCTRAQuest做个时钟信号si分析 ?
当然是前仿真,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想交流一下,我现在寻找器件的ibis模型。。多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器件,就向什么公司要ibis模型,这个不能替代。

首先你把你的上次的LVDS的设计,以及仿真和波形测试做对比,和理论分析,才是做这次信号整改的前提,如果很好,就没有必要了,除非就是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误解了。我是说我现在在ibis model的阶段。至于说找model之后,如何进行仿真,就不大清楚了。希望能够和高手交流。

楼主:
我能问问大侠,你做过这方面的仿真吗?

我能问问大侠,你做过这方面的仿真吗?

网友:
我是说我现在在ibis model的阶段:什么意思,LVDS芯片是你们自己做的,现在在写ibis模型的文件。

如果不是,就是你用的芯片是什么,然后找对应的ibis文件。

LVDS仿真做过的。

网友:
还是找model的问题,用谁的片子就找谁要model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