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第一块板的总结

楼主(2008-07-24):
平生第一次画电路板,使用从来没接触的软件。在大家的帮助下终于画完了,不知道出来板以后什么样子。把过程中的一些记录下来。都是从论坛上学来的,整在一起,借花献佛。
1)
Capture

制作封装:注意管脚的数目和编号,应该与allegro里所用的封装相互对应。否则,连接关系会混乱。
网络编号:页内的网络编号可以减少连线数目,使电路图更美观清晰。另外在导出到Allegro以后,便于查看。所以应该尽量对每个网络都有编号。
分块和分页:把相近功能的电路分在一块或画在一页,而独立的功能画在不同的页。便于检查。添加off-page connector 可以实现不同的页的连接。
相同名字管脚的处理:Capture里的同一元器件的不同管脚应有不同的名字。如果参考设计里给出的名字一样应注意修改。而GNDVCC等管脚在把Type改为power后可以使用相同的名字。
网表:导出网表要求每个器件必须有封装名,各管脚编号不同、名字不同。封装名中不能有非法字符。
2)

Allegro

网表:导入网表要求网表中给出的元件封装存在与默认目录下的封装管脚数目一致。另外,顺序应该对应,以保证连接关系正确。修改封装库默认路径方法:Setup->User preferences->Config_paths PSMPATH EDEVICEPATH
PADPATH

封装制作:可以使用fpm软件制作规则的封装。而不规则的封装还是需要单独制作。指定pinbounderyref等基本信息。为后面出各层光绘方便。Assemblysilkscreen层至少添加一层。
颜色显示:在Display->Color/Visibility中修改各层和各种元素的颜色。可以录制脚本,在每次画板之前运行脚本设置颜色。
替换默认的过孔:toolsàpadstackàreplaceà右边optionPADSTACK NAMES old写上你旧VIA , NEW填上新VIA,下边可以填想改VIA从属的NET,REPLACE,就改过了
修改封装管脚的编号:edità text

然后单击要修改的管脚编号

修改部分元器件封装后,更新到PCB:应该重新导入网表,这样对布好线,并且没有发生变化的部分电路,所布的线是不会被破坏的。而如果只是修改了封装的管脚编号等,可以只update symbolplaceàupdate symbol)。但是这时候应该检查连接关系是否正确。
过孔接地或电源:铺铜,把铜定为电源或者地网络。那么电源或地网络的走线打过孔即可连接到电源层或地层了。飞线也就会消失。
skill:可以用来扩展allegro的功能,如对齐等。载入.il文件而后运行,即可使用。在skill文档里查找axlCMDRegister(“xxxx”),其中的xxxx就是此程序的执行指令。也可以在pcbenv文件夹下的allegro.ilinit文件中加入load(“xxxx.il”)指令,使allegro在打开时即加载此程序,直接输入指令就可运行。书上说了可以在allegro里加下拉菜单,实验,未遂….
3)
CAM350

只用它拼了回板,而且没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还是记录一下。把几块大小一致,层数一致的板子拼在一起出板。把每块板生成的gerber文件读入CAM350另存为.cam文件。打开其中之一,fileàmerge 选择第二块板,在弹出的对话框里对应好各层。如果各层的定义相同,直接by numberOK后点击要放的位置。会出现一个方框,editàchangeàexplodeàall然后单击方框。第二块板的内容就出现在搬上了。
出现的问题是,这样生成的文件里没有钻孔数据。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是因为从allegro里导出的时候没有导出钻孔数据还是在拼版过程中丢失。
另外,拼成的板子没有外框,导出成gerber文件在allegro里不能打开

网友:
哦,不错不错,第一次就用新软件能做成这样

网友:
不错,第一次能有如此大的总结。
纠正个错误:off-page connector 不可以实现不同的页的连接。实现不同的页的连接是net name.off-page connector 仅仅是个标注,让你能更直接的看到这个net在别的页也有。
你可以试一试,如果你删掉off-page connector,网络仍是连着的。

allegro里加下拉菜单的方法:
路径
C:\Cadence\SPB_15.7\share\pcb\text\cuimenus\allegro.men

设置如下文件可以增加菜单栏

POPUP "SKILL"
BEGIN
MENUITEM "Align Symbol", "align_sym"
END
你再试试看,这样就可以加下拉菜单。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成功了没有。我实验了好多次,都没成功。
添了那段代码之后allegro的菜单就全不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成功了没有。我实验了好多次,都没成功。
添了那段代码之后allegro的菜单就全不见了....

我试过可以的。
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加,你不会把原来的都删了吧。

楼主:
没有啊,我就是在原来的后面加,我只要有修改,菜单就消失....

楼主:
成了....错误很低级...不好意思说了。反正现在行了...

网友(2008-10-26):
楼主很善于总结,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很强啊,必成大器.

网友:
    行动出效果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