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过孔连接到PLANE 层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我设置电源层为split/mix ,现在铺铜,有3个 过孔死活不连接到电源层上去,过孔的属性我也设置成plane thermal.我现在从普通管理器里面也不行。
有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帮忙解决下
谢谢了

楼主:
解决了,是因为我分割边框属性里面的线宽设置的问题,一开始我设置的是20mil,后来改成10mil就连接上去了。

我以前以为这个线宽是边框线的宽度,没想到也是填充线的线宽。

唉,业务不精害死人啊。

奇怪的是就这3个连接不上,其他的都可以。。

网友:
樓主啊.
我也想知道啊.
能不能傳個圖,圖文好理解些啊.
剛入門,也沒有能問的人,都在摸索.
教程是看了又看,現在基本上已達到瓶頸處了,
在處于混沌狀態.

网友:
手工连上去就可以了3

还有一个方法,在设计规则那里选择这个元件,然后选择DEFAUL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