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高频电源与低频电源的区别

楼主(2008-07-24):
最近看一个电路,同一个vcc在不同芯片上滤波电路不同,有的是一个磁珠加一个小电容,有的是加一个大电容与一个小电容并联,问了一下有人说是因为高频时用LC滤波。我也没弄明白,可以在一个电路中同一电源是高频又是低频吗对不同的芯片,还请各位高人给解答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同问.我现在只知道要这样画,具体为啥不清楚.哈哈.

网友:
    说说为何这样画

楼主:
    我也不清楚啊,就是想问问什么时候用磁珠加电容,什么时候用一个大电容加一个小电容,还望高手解决啊

网友:
    加大电容与小电容并联一般是退耦作用的

理论上电容大了好
但是电容本身有寄生电感
    所以要配合一些小电容

经常匹配的是10uf配0.1uf

楼主:
    谢谢版主解释。但是有时在电源接入芯片处加个磁珠和一个小电容,磁珠和小电容不都是滤掉高频信号的吗,两个功能没有重复吗?

网友:
    我觉着区别在于:大电容占地方,磁珠小;主频不是太高的情况用两C,主频高了用LC(主频的高低用百M论吧),阻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