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绘图区域如何扩大

楼主(2008-07-24):
请高手指点一下,在orcad下面,由于元件看起来总是特别的大(和protel比),所以选择A4纸型
有时连一个芯片元件都放不下,此时把纸型改成A3、A2等,幅面没有任何变化(在PROTEL下更改纸型
元件和纸型的比例马上就体现出来了),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跪求。
我一直用PROTEL99SE,ORCAD是超级菜鸟,望各位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1)更换图纸
    (2)重新在orcad里面制作元件 注意大小 够用即可
    (3)将元件按模块分割成小元件

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

网友:
    先选择大的纸张,也可以自定义大小。
然后按住‘Ctrl’键向下滚鼠标,整个图纸和器件就一起缩小了。

    试试看是不是你想要的效果。

楼主:
    多谢指教,小弟不甚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