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schematic 和 layout 设计应注意些什么?

楼主(2008-07-24):
大侠给一些注意事项,特别是检查别人的设计时应着重看那些方面,保证不出错和设计质量比较高。谢谢!

网友:
着要看你注重哪方面的要求了。首先要检查是否符合板厂的生产能力,设计质量上不知道你只的是哪方面。如果是指si方面如果可能的话就进行仿真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