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蛇形线的时候如何使得拐角是圆弧而不是45°

楼主(2008-07-24):
    走蛇形线的时候如何使得拐角是圆弧而不是45°
默认都是45°
    如何才能走出圆弧状

网友:
    这个问题真奇怪
改下设置行不?!

楼主:
    好像不行的阿

网友:
    好像不行啊,你可以先画完蛇行在选择NET再设置整段的拐角为圆弧,也很简单的..

网友(2009-04-07):
回复 网友A:
请问画完之后怎么设置整段net的拐角为圆弧

网友:
    好象是这样的,仔细看了别人主板上的走线好象也是45度的

网友:
    进入router  去绕蛇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