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好的书籍

楼主(2008-07-24):
各位大侠能推荐几本信号完整性和电磁兼容方面的书籍吗?

网友:
信号完整性分析
电磁兼容导论

网友:
我建议你买这几本书,并且看的顺序也按照下面顺序
1、 高速数字设计
2、信号完整性分析
3、电磁兼容和印刷电路板-理论设计和布线

因为这三本都有中文的,看起来会比较节省时间。
并且先了解了信号完整性的基础上再去学习EMC会很容易理解EMC的很多问题,颠倒过来的话刚开始看EMC很多东西都很迷糊的。

网友:
好的,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信号完整性分析"    指的是不是下面这本?    刚在网上搜了下找到的目录.....

#############################################################

媒体推荐
书评
本书全面论述了信号完整性问题,它以入门式的切入方式,使得读者很容易认识到物理互连影响电气性能的实质,从而可以尽快掌握信号完整性设计技术。本书作者从实践的角度指出了造成信号完整性问题的根源,特别给出了在设计前期阶段的问题解决方案。
本书的主要内容
·信号完整性和物理设计概论
·带宽、电感和特性阻抗的实质含义
·电阻、电容、电感和阻抗的相关分析
·解决信号完整性问题的四个实用技术手段:经验法则、解析近似、数值模拟、实际测量
·物理互连设计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数学推导背后隐藏的解决方案
·改进信号完整性推荐的设计准则
通常,大多数同类书籍都会花费大量的篇幅进行严格的理论推导和数学描述,而本书则更强调直观理解、实用工具和工程实践。

目录

第1章 信号完整性分析概论
1.1 信号完整性的含义
1.2 单一网络的信号质量
1.3 串扰
1.4 轨道塌陷噪声
1.5 电磁干扰
1.6 信号完整性的两个重要推论
1.7 电子产品的趋势
1.8 新设计方法学的必要性
1.9 一种新的产品设计方法学
1.10 仿真
1.11 模型和建模
1.12 通过计算创建电路模型
1.13 三种测量技术
1.14 测量的作用
1.15 小结
第2章 时域与频域
2.1 时域
2.2 频域中的正弦波
2.3 频域中解决问题的捷径
2.4 正弦波特征
2.5 傅里叶变换
2.6 重复信号的频谱
2.7 理想方波的频谱
2.8 从频域到时域
2.9 带宽对上升时间的影响
2.10 带宽及上升时间
2.11 “有效的”含义
2.12 实际信号的带宽
2.13 带宽和时钟频率
2.14 测量的带宽
2.15 模型的带宽
2.16 互连线的带宽
2.17 小结
第3章 阻抗和电气模型
3.1 用阻抗描述信号完整性
3.2 阻抗的含义
3.3 实际和理想的电路元件
3.4 时域中理想电阻的阻抗
3.5 时域中理想电容的阻抗
3.6 时域中理想电感的阻抗
3.7 频域中的阻抗
3.8 等效电气电路模型
3.9 电路理论和SPICE
3.10 建模简介
3.11 小结
第4章 电阻的物理基础
4.1 将物理设计转化为电气性能
4.2 互连线电阻的最佳近似
4.3 体电阻率
4.4 单位长度电阻
4.5 方块电阻
4.6 小结
第5章 电容的物理基础
5.1 电容中的电流流动
5.2 球面电容
5.3 平行板近似
5.4 介电常数
5.5 电源、地平面和去耦电容
5.6 单位长度电容
5.7 二维场求解器
5.8 有效介电常数
5.9 小结
第6章 电感的物理基础
6.1 电感的含义
6.2 电感定律之一:电流周围将形成闭合磁力线圈
6.3 电感定律之二:电感是导体上流过单位安培电流时,导体周围磁力线圈的韦伯值
6.4 自感和互感
6.5 电感定律之三:当导体周围的磁力线圈匝数变化时,导体两端将产生感应电压
6.6 局部电感
6.7 有效电感、总电感或净电感及地弹
6.8 回路自感和回路互感
6.9 电源分布系统和回路电感
6.10 单位面积的回路电感
6.11 平面和过孔接触孔的回路电感
6.12 具有出砂孔区域的平面回路电感
……
第7章 传输线的物理基础
第8章 传输线与反射
第9章 有损线、上升边退化和材料特性
第10章 传输线的串扰
第11章 差分对与差分阻抗
附录A 100条使信号完整性问题最小化的通用设计原则
附录B 100条估计信号完整性效应的经验法则
附录C 参考文献
附录D 术语表

网友:
是的,是这本书

是的,是这本书

网友:
"电磁兼容导论"    这本书真的不错,刚看了下目录. 有好多基本的概念. 各位高手还有哪些关于PI方面的书可以拿来参考呢?

###################################################

第1章 电磁兼容(EMC)概论        1
1.1 EMC涉及的方面        2
1.2 EMC历史        6
1.3 例子        8
1.4 电尺寸和波        9
1.5 分贝与常用的EMC单位        15
习题        28
参考文献        32
第2章 电子系统的EMC要求        33
2.1 政府要求        33
2.2 额外的产品要求        57
2.3 产品的设计限制        58
2.4 EMC设计的优点        59
习题        61
参考文献        63
第3章 信号谱—时域和频域间的关系        65
3.1 周期信号        65
3.2 数字信号波形的频谱        82
3.3 频谱分析仪        98
3.4 非周期波形的表示        102
3.5 随机(数据)信号的表示        104
3.6 SPICE(PSPICE)在傅里叶分析中的应用        107
习题        115
参考文献        121
第4章 传输线和信号完整性        122
4.1 传输线方程        124
4.2 单位长度的电参数        126
4.3 时域解(瞬态解)        138
4.4 高速数字的互连和信号完整性        154
4.5 传输线的正弦激励和相量解        177
4.6 集总参数电路近似模型        191
习题        194
参考文献        201
第5章 元件的非理想行为        202
5.1 导线        202
5.2 印制电路板(PCB)连接盘        210
5.3 元件引线的影响        212
5.4 电阻        214
5.5 电容        219
5.6 电感        226
5.7 铁磁性材料—饱和与频率响应        228
5.8 铁氧体磁珠        231
5.9 共模扼流圈        233
5.10 电磁器件        235
5.11 数字电路器件        239
5.12 元件可变性的影响        240
5.13 机械开关        240
习题        247
参考文献        251
第6章 传导发射与传导抗扰度        253
6.1 传导发射测量        253
6.2 电源滤波器        258
6.3 电源        270
6.4 电源和滤波器的放置        277
6.5 传导抗扰度        278
习题        278
参考文献        280
第7章 天线        281
7.1 偶极子天线        281
7.2 半波偶极子和四分之一波长单极天线        285
7.3 天线阵        293
7.4 天线的特性        297
7.5 FRIIS传输方程        308
7.6 反射的影响        310
7.7 宽带测量天线        321
习题        326
参考文献        331
第8章 辐射发射与辐射抗扰度        332
8.1 导线和PCB连接盘的简单发射模型        332
8.2 导线和PCB连接盘的简单抗扰度模型        351
习题        362
参考文献        365
第9章 串扰        367
9.1 三导体传输线和串扰        367
9.2 无耗传输线的传输线方程        370
9.3 单位长度的分布参数        372
9.4 感性-容性耦合近似模型        389
9.5 集总参数电路近似模型        407
9.6 无耗耦合传输线的精确SPICE(PSPICE)模型        411
9.7 屏蔽导线        424
9.8 双绞线        441
习题        456
参考文献        463
第10章 屏蔽        465
10.1 屏蔽效能        468
10.2 屏蔽效能—远场源        470
10.3 屏蔽效能—近场源        478
10.4 低频磁场的屏蔽        482
10.5 孔缝效应        485
习题        486
参考文献        488
第11章 EMC系统设计        489
11.1 改变思考电气现象的方式        492
11.2 术语“接地”的含义        498
11.3 印制电路板(PCB)设计        519
11.4 系统配置和设计        533
11.5 诊断工具        546
习题        551
参考文献        552
附录A 相量求解法        553
A.1 求微分方程的正弦稳态解        553
A.2 电路正弦稳态响应的解法        555
习题        557
参考文献        558
附录B 电磁场方程和电磁波        559
B.1 矢量分析        559
B.2 麦克斯韦方程组        564
B.3 边界条件        577
B.4 正弦稳定状态        579
B.5 功率流        580
B.6 均匀平面波        581
B.7 静态(DC)电磁场的关系式—特例        591
习题        593
参考文献        599
附录C 用于计算多导体传输线单位长度参数(PUL)和串扰的计算机源代码        600
C.1 计算宽间隔导线的PUL参数矩阵的WIDESEP.FOR        600
C.2 适用于计算带状电缆的PUL参数矩阵的RIBBON.FOR        603
C.3 适用于计算印制电路板的PUL参数矩阵的PCB.FOR        605
C.4 适用于计算耦合微带线的PUL参数矩阵的MSTRP.FOR        606
C.5 计算耦合连接盘的PUL参数矩阵的STRPLINE.FOR        607
C.6 适用于计算无耗多导体传输线的SPICE(PSPICE)子电路模型的SPICEMTL.FOR        608
C.7 用于计算无耗多导体传输线的集总参数p型SPICE(PSPICE)子电路的SPICELPI.FOR        610
附录D SPICE(PSPICE)指南        612
D.1 产生SPICE或PSPICE程序        613
D.2 电路描述        613
D.3 执行语句        616
D.4 输出语句        617
D.5 示例        618
参考文献        621
索引        622

网友:
信号完整性讲的是时域的东西,转换到频域就变成了EMC。但是频域信息研究刚开始比较难,所以先搞清楚信号完整性,然后去研究EMC的时候把信号完整性的知识转换个角度来考虑就差不多了

网友:
推荐的这几本书有没有电子版的啊?

网友:
"信号完整性分析" 这本好像有电子档的,
"电磁兼容导论"  这本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能否把电子当CC一份给我,不胜感激,谢谢
wdd3359505@163.com

网友:
我也要一份 Jasonlu_rd@163.com

网友:
EMC导论正在啃

EMC导论正在啃

网友(2008-08-26):
嘿嘿~也帮帮发一份tonny.xin@hotmail.com

网友:
数字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