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个pspice选项

楼主(2008-07-25):
我先利用capture画了个电路图,所有参数调完后接着仿真,发现菜单栏少个Pspice选项,问一下,怎么把这个选项调出来?
另一个电路有pspice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先利用capture画了个电路图,所有参数调完后接着仿真,发现菜单栏少个pspice选项,问一下,怎么把这个选项调出来?
另一个电路有pspice选项。

新建项目的时候 就要选择PsPice

楼主:
恩,那能将已经画好的电路导入到pspice项目中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那能将已经画好的电路导入到pspice项目中吗?

应该可以的,你试试看直接拷贝

网友(2009-09-04):
你新建项目的时候选择的是画原理图没有选择带仿真的。

网友(2010-07-21):
夜,≯Ρ≮※2010年陕西招警考试答案※Q:51488904☆|报名时间|考试时间|试题|内容|真题|题库|题型|教材|题目|试卷|成绩|复习资料|
大纲|≯Ρ≮※2010年陕西招警考试答案※Q:51488904☆|报名时间|考试时间|试题|内容|真题|题库|题型|教材|题目|试卷|成绩|复习资料|
大纲|散布百花的幽香,招惹着徐徐的微风,请出皎洁的月亮,月依然是那么的明亮,可是她的残缺似乎让每一个旁观者感到无尽的懊恼≯
Ρ≮※2010年陕西招警考试答案※Q:51488904☆|报名时间|考试时间|试题|内容|真题|题库|题型|教材|题目|试卷|成绩|复习资料|大纲|
≯Ρ≮※2010年陕西招警考试答案※Q:51488904☆|报名时间|考试时间|试题|内容|真题|题库|题型|教材|题目|试卷|成绩|复习资料|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