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走线长度容许误差

楼主(2008-07-25):
问一下:133M的SDRAM的数据线在布线时,要等长么?容许的走线长度误差是多少?线长大约在3500MIL

网友:
当然误差越小当然越好喽,最好做到10MIL,做不到就50MIL吧,我做了很多张板子的等长,大部分都这个范围

网友:
SDRAM 我都没做过等长。

楼主:
我用的SDRAM的频率为133M,数据线不等长的话不会产生问题吗?

网友:
133M ,芯片间靠的比较近,线也比较短,所以没有考虑。

网友:
相对时钟正负50mil都没问题。

网友:
SDRAM的数据线和时钟线尽量等长,误差100Mil内,地址线最后也等长,走线不要比数据线短为好。

网友:
133MHz的应该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不过还是要做一下的。
差分时钟控制在+-50mil以下,严格的差分走线;
控制信以及地址线要和时钟线等长,线长不超过+-100mil;
至于数据线,没有必要和时钟线,地址线以及控制线等长。每8个bit也就是一个Byte及其对应的DQS,DQM为一组。
以32位DDR2为例:
其实一共可以分为五个组来控制走线长度:

第一组:时钟以及控制线,地址线,所有的走线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时钟要求更高,该组走线长度不宜短于数据线长度。
第二组:Byte0(D0-D7)以及DQS0,DQM0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第三组:Byte1  (D8-D15)以及DQS1,DQM1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第四组:Byte2(D16-D23)以及DQS2,DQM2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第五组:Byte3(D24-D32)以及DQS3,DQM3为一组,要求等长,误差在+-100mil之间,可适当放宽。

如果用Allegro来做的话,可以很方便的利用Net,Xnet等办法来设置等长。

网友(2009-03-09):
那么这几组之间要做到等长吗?
还有如果在不同层走线
怎么做到等长呀?
以为不同层的信号速度不一样呀

网友:
    是啊,最好MIL

网友:
    SDRAM确实要求不高,基本上没有因此出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