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RAM的走线长度容许误差

楼主(2008-07-25):
问一下:133M的SDRAM的数据线在布线时,要等长么?容许的走线长度误差是多少?线长大约在3500MIL

网友:
要等长么?容许的走线长度误差是多少?线长大约在3500MIL:

要等长,做100mil的约束好了,相当于18ps的时序误差。

网友:
时钟,数据应该是速率最快的。着重考虑
其他控制和地址信号等长约束相对次之。

网友(2008-09-24):
SDRAM  对此要求不严格 但是尽量酸段走线 3500MIL 可能长了点吧  注意加匹配电阻  等长300MIL 以内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