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 安装问题????

楼主(2008-07-25):
为什么我的allegro 16 的allegro design cis 总是很难打开,表现为有的时候可以打开,有的时候等了好久才打开,为什么呢? 我是按照下面的破解的方法安装的,你们的好使用吗? 多谢!!! 这些天一直在试着安装cadence spb v16.0。可是按现在网上说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最后重装了3次系统,装了7次 cadence,总算安装成功。除了 pcb librarion打不开所有的项目都可以打开(哪位有解决的方法希望不吝赐教) 下面把我的安装方法交流一下: 我的系统是XP 据说vista也可以不过没有尝试过。 准备 关掉所有杀毒软件 保证安装磁盘有4G的空间,如果安装library可能需要多加7G的空间。以下是我安装的步骤:装好lisence manager 1、复制NOLIC.COM 到 WINDOWS/SYSTEM32 . 2、开始安装candence16.0,接受条款。 直接安装Install products 端口 5280 主机名: 填自己的 (我不记得怎么用cmd看了,但是可以用飞鸽传书看) (有人说都可以不填,但还是建议填一下,免得出问题) 3, 确定后 要输入 control file.txt 不用管 下一步 4,输入安装路径,(建议为D:\Cadence\SPB_16.0免得后面的批处理文件需要修改)按Next: 5,选择需要安装的选项,按Next:: work dictionary 自己选 6,footprint 。。。选none 7,完成安装 8,安装完成后,把 CRACK.BAT, LICENSE.DAT 和NOLIC.COM解压 到D:\Cadence目录下。(不要把LICENSE.DAT放在lisence manager文件夹内否则会 一直报错,毕竟是假的) 一定要检查 system32 和D:\Cadence目录下的NOLIC.COM,确保它们存在。尤其要提醒的是用nod32的朋友:即使关闭nod32从压缩档解压的 NOLIC.COM也会被nod32送到隔离区 这时要打开nod的控制中心\nod32控制中心\隔离\ 把NOLIC.COM恢复到system32 和D:\Cadence 8,重启,进入安全模式,以管理员身份登录,运行CRACK.BAT(注意,如果不是装在 D:\Cadence\SPB_16.0。一定要修改bat文件,把路径改为自己的 安装路径),一定要多运行几遍(建议3遍),如果不放心,可以把NOLIC.COM放到D:\Cadence\tools的 各个文件夹运行。 9,增加环境变量的用户变量:CDS_LIC_FILE D:\Cadence\license.dat 重启系统就可以了建议修改LICENSE.DAT 开头: SERVER 主机名 0016d339b067(mac地址可以不管) 5280 每次开机是都会有一个报错好像是L开头的,不过只会出项一次 不影响工作不装library有3.8G 装了之后有10.7G

网友:
运行CRACK.BAT(注意,如果不是装在 D:\Cadence\SPB_16.0。一定要修改bat文件,把路径改为自己的 安装路径),一定要多运行几遍(建议3遍),

×××××××××××××××××××××××××××××××××8
注意此处(不一定是3遍,可以很多遍,重复了没关系),一定要运行crack.bat 直至无任何错误信息,或者意外推出。

楼主:
多谢提醒!!!

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