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的二个问题

楼主(2008-07-25):
以下是我使用16.0遇到的问题,盼有答案:谢谢
第一个:打印的问题:设置打印的时候出现这个对话框
第二个:打开程序就出现这个警告对话框

网友:
第一个可能是软件BUG吧,16.0很不稳定
第二个就是说打开的这个档案版本比较老,提示你是否一定要用16.0打开,因为16.0打开并且保存以后老的版本的Allegro就不能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