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问个POWERPCB孔径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今天用POWERPCB画了个2层板, 其中有两个定位孔的尺寸是5.2mm,在CAM输出的时候软件提示错误:Maximum number of apertures exceeded. 我的理解是孔径太大,心想是不是软件默认的最大孔径没这么大.但是找了半天也翻书看了,但是没找到关于这方面的设置,请各位达人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
是孔的类型太多吧

POWERPCB对孔的标示类型是有个数限制的!有钻孔图就没什么影响!
6 ~: c" x4 H* B6 ~0 |PADS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