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 sum版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7-25):
AD sum版装了也有些日子了,用起来还是感觉不是很舒服,呵呵,可能是它改变了以往的布线习惯了吧!但是他的布线推挤功能的确是增强了,有的时候走线都给我一种难以驾御的感觉,线老是乱跑!!可能是使用习惯的问题,毕竟使用99se已经用了5年了.
    在使用中发现了几个问题:
         1.是自己定义的快捷键功能和原来他自定义的不一样!
         2.是他的pin swap功能,不知道为什么中99se中导入的就不能实现这功能(也许是我还没有找到他们的"节点",也请知道的多多指教),在sum中自己生成的原理图和PCB板间就可以实现这一功能.
        3.sum的PCB不能从原理图导入网络表,我试了很多也没有找到方法也希望知道的告诉下,先谢谢了!
     再说说sum的新功能吧!只是一部分,我现在也是刚刚用了一段时间,现在也在学习allegro,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来拍砖, :-)
        1.他的布线,推挤功能得到了很大的增强.
        2.他的占用空间比ad 6.0要小了很多
        3.在蛇行走线上,特别是等长走线,你即使没有在rule里面约束,也可以实现 赞一个!呵呵
        4.差分走线和allegro的不相上下了,都可以在rule里面设置好约束条件了!

   和99se相比没有进步的地方就是:覆铜面积大了,还是N卡 假死!
                                                        自动布线的功能没有太大的提高!因为布出来还是那么的丑! 哈哈. 可能是我习惯了手动布线了,他布完给他修改心里很不舒服,老是想自己重新画!!呵呵!

              好了,先说这么多了!有点乱,大家见谅,谁叫不是文科的啊!语言没有那么强的逻辑性!哈哈
     也希望大家多谈谈自己的看法,大家互相沟通下!!   快下班了 不侃了!8
    今天又上班了,工作不是很忙和大家说说几个快捷键

shift+r                可以修改走线的方式(包括两种推挤模式)
shift+S               可以单层显示
shift+H               可以调节是否显示鼠标所指信号的相关信息!
shift+G              是可以用来调节"显示鼠标所指信号的相关信息的对话框"的位置,及是否锁定

网友:
支持楼主介绍SUM版体验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的电脑配置如何,我玩AD08时总是死机,不稳定,有什么法让软件少死机,我的电脑CPU2400+ DDR 1G  独立显卡ATI
=+

网友B:
ad8我用到也不稳定经常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一下楼主你的电脑配置如何,我玩AD08时总是死机,不稳定,有什么法让软件少死机,我的电脑CPU2400+ DDR 1G  独立显卡ATI
=+

   我的是双核3.0  内存是512的,显卡是N卡!!  给我的感觉这款软件他不是很占用内存,反倒是对CPU的占用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8我用到也不稳定经常出错

   是啊,他现在还不是很稳定.有点麻烦!!

    我在布线的时候,有时感觉背景与高亮线对比不是很好,去调节mask,他就经常的死掉  呵呵!!所以自己要记得存盘!

网友C:
和99se相比没有进步的地方就是:覆铜面积大了,还是N卡 假死!
-------------------------------------------------------------
楼主覆铜没用SOLID模式?AD6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99se相比没有进步的地方就是:覆铜面积大了,还是N卡 假死!

楼主覆铜没用SOLID模式?AD6可以的

  好的 ,谢谢 我可以试试!
     还有个问题请教下  他在转回99SE的时候是否还可以用!??

楼主:
"群体走线"!

群体走线!

     前面看了有个朋友说用推挤的方式利用规则排起布线的方法!

  1.从管脚引出线不要太长(引线前注意各线间的距离)
  2.选定想要走的线.
  3.在place菜单中选multipel traces.

   这样就完成了一组的走线!

    对了,群体走线能不能打过孔还没有试过.我想可能不行下午试下
  呵呵

网友:
智能走线功能很强大啊
不过要是不看教程,很多东西不会用的。

网友(2008-08-25):
我还是先老老实实用99吧

网友:
.sum的PCB不能从原理图导入网络表,我试了很多也没有找到方法也希望知道的告诉下,先谢谢了!,原理图可以输出网络表,自己看看把

网友:
sum版是08年出的吗?在哪可以下得到?

网友:
新功能

1、SUMMER08 是今年出的,好像以后每年出一个SUMMER、一个WINTER。
2、SUMMER08 增加了一个很实用的功能,PCB导入以后可以在原理图里选定PCB中的一组器件,然后一个个按顺序放置这组器件的封装。目前还未掌握方法谁会使用这个功能?
3、再就是08规则里面 ComponentClearance感觉不会用,没有个ad6.9里面的那么多选项.但总也设置不好,没办法按照丝印报警,感觉检查时不方便。谁会使用?
4、还有就是没有约束的蛇形线的走法能否有高手顺便指导一下?

网友:
没有人会用么,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网友(2008-09-24):
我还没学会!

我还没学会!

网友D:
  3.sum的PCB不能从原理图导入网络表,我试了很多也没有找到方法也希望知道的告诉下,先谢谢了!
我也是有这样子的疑问,如何直接设置与pcb关联呢,。。???

网友:
我不知道从原理图导入网表的意思是不是说从原理图导入PCB。
AD可以不用网表:
1、先建一个工程
2、把SCH、PCB放在同一个工程下,并保存到某个地方
3、DESIGN菜单下面第二项从原理图升级PCB,就OK了。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682-1-10.html
以前有过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D:
  3.sum的PCB不能从原理图导入网络表,我试了很多也没有找到方法也希望知道的告诉下,先谢谢了!
  我也是有这样子的疑问,如何直接设置与pcb关联呢,。。???

   原理图和PCB直接关联他是可以的,做在一个项目里面就可以从原理图更新到PCB或从PCB更新到原理图。

 其实他由原理图可以生成网络表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导入到PCB中。

网友E:
感觉用ADsummer08布局时元件总是不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用ADsummer08布局时元件总是不理想

    你布局不是手工布局吗?!要是手工布局就没有什么了!
自动布局肯定是没有手动布局好了!

网友(2009-08-16):
在PCB中加载网络表是可以的,不过不想99那样了,是通过Project  目录下面的Show Difference  来实现!

楼主:
1、SUMMER08 是今年出的,好像以后每年出一个SUMMER、一个WINTER。
2、SUMMER08 增加了一个很实用的功能,PCB导入以后可以在原理图里选定PCB中的一组器件,然后一个个按顺序放置这组器件的封装。目前还未掌握方法谁 ...
引用 网友F:

2,是可以实现的你在原理图中给元件分配属性,最后到PCB中摆放他就会按GROUP 或是CLASS来摆放的 这个比较类似SHEET的摆放

网友:
正在迷茫中,用完99后不知道转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