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生成网络表到allegro提示管脚重名的问题

楼主(2008-07-25):
我在orcad生成网络表到allegro时有err提示说我的一些器件的管脚名字重复,比如我的U1的pin1  pin2  pin3都时GND的管脚,那么我的orcad封装定义的时候不能都定义成GND吗?必须管脚名不能重复?
我可不可以生成网表的时候关掉这一项的检查呢?

网友:
这个指的是pin name,你可以编成gnd1 gnd2 gnd3......

楼主:
好用

楼上的方法好使,谢谢!

网友(2012-10-06):
好办法,也解决了我一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