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下电源类型引脚如何放置“无连接”标识?

楼主(2008-07-25):
因为在制作元件的时候其元件引脚称在passive类型下不允许同名,而一个多引脚IC通常都有
多个VCC、GND、NC脚,为了解决重名报错的问题,我把引脚类型改成了power类型,可是
在原理图绘制的时候,在power类型的引脚全都没有像passive类型引脚那样的连接小方框,
且放置“无连接”标识时,没有任何反应。    我想问的问题是power类型引脚可否加“无连接”
标识,能加的话应该怎么加?如果不能加,那么同名的引脚在导出“网表”的时候是否均识别为
电气连接?比如不用的NC脚,要识别为“连接”的话,那问题可就大了。请求高人指点,应该如何
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在制作元件的时候其元件引脚称在passive类型下不允许同名,而一个多引脚IC通常都有
多个VCC、GND、NC脚,为了解决重名报错的问题,我把引脚类型改成了power类型,可是
在原理图绘制的时候,在power类型的引脚全 ...

既然是power类型的引脚,当然不可能打NC
如果是NC的引脚,建议采用NC1\NC2\NC3.....的被动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