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方块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2008-07-25):
我把线删了后,怎么出现了一个小方块呢?

网友:
是电源网络吧?你给他赋值了吧?

网友:
说明最近的方法是可以通过过孔到地或电源层
当然也可以拉线到相同的网络!

网友A:
那怎么做才可以去掉这个小方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怎么做才可以去掉这个小方框呢

编辑属性,在find里面选择net再点一下那个网络就可以了
把属性删掉就会有飞线了

网友:
此方框為rat,(分配電壓值的NET都這樣)
消除方法﹕1.logic->identify DC net...
                  2.在出現的對話框中選擇有"小方框"的NET﹐按對話框中的delete.再按apply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