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FPGA,请问xilinx ISE和EDK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5):
刚开始学习FPGA,请问xilinx ISE和EDK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08-12-24):
ISE : Logic design
EDK: embedde development kit,嵌入式设计工具,就是在FPGA里面加个CPU,最后还得用ISE去综合.

网友:
ise是做ligic的,
edk是做软件的

网友(2013-01-11):
引用 网友A:
ISE : Logic design
EDK: embedde development kit,嵌入式设计工具,就是在FPGA里面加个CPU,最后还得用I ...

大侠,你好,我从EDK中选择hardware Design to EDK之后,打开了EDK,但是新建C工程文件时,自动编译,总是停留在69%,不能往下进行,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搞了好久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