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 急急急

楼主(2008-07-26):
请问静态铜箔怎么进行避让呢 还有两块相同网络

楼主:
还有两块相同网络的铜箔,一块是静态的一块是动态的怎么能合并呢

网友:
在铺铜的时候可以在右边的选项里面选择网络。
但是静态的铜应该不能自动避让吧,得自己做...

楼主: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 我是想问我用静态铜箔铺gnd时他会把其他网络的过孔也包上就会报错了
这时怎么回事 是哪里没设置吗 总不会要我到每个过孔自己手动让开吧

楼主:
怎么没人给说一下啊

网友:
既然铜要铺在有过空的地方,为什么不用动态铜呢?静态铜是不会避让的。

楼主:
那静态铜箔岂不是没有任何作用了????????

网友:
静态铜可以通过手动避让的,你点击静态铜选择shape/void all,就可以了,前提你先给你的铜先附上你需要的 net,,,试试吧!

网友:
现在的版本好像指令都变了应该是shape/manual void/element,呵呵与时代脱节了、、

网友(2011-07-22):
换个思维,先将静态铜皮改成动态铜皮,避让后再改成静态铜皮。我没试过,你试试。

网友:
飘过。这个问题啊~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