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原理图里面怎么一个元件有两个reference标号呢?

楼主(2008-07-26):
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

如果AB不同,则网表以B为准。

楼主:
哦,谢谢啊

又进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进步了

为防止出错,最好还是保持一致阿

楼主:
其实,是我annotate工作没作好

应该如图所示那样设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