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入门问题

楼主(2008-07-26):
Hyperlynx里面的LineSim和BoardSim的区别是什么?LineSim主要是原理图仿真,而BoardSim主要是PCB仿真这样认为不知道是否正确?

网友:
hehe

一个是BOARD 一个是LINE 名字都不一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Hyperlynx里面的LineSim和BoardSim的区别是什么?LineSim主要是原理图仿真,而BoardSim主要是PCB仿真这样认为不知道是否正确?

u a right

网友A:
Hyperlynx里面的LineSim和BoardSim的区别是什么?LineSim主要是原理图仿真,而BoardSim主要是PCB仿真这样认为不知道是否正确?

LineSim主要是原理图仿真,:其实就是前仿真,你的建模一般比较理想。

BoardSim主要是PCB仿真:通常把PCB文件导入到软件中进行仿真,考虑到因数比较多,可以当作后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perlynx里面的LineSim和BoardSim的区别是什么?LineSim主要是原理图仿真,而BoardSim主要是PCB仿真这样认为不知道是否正确?

LineSim主要是原理图仿真,:其实就是前仿真,你的建模一般比较理想。

BoardSim主要是 ...

后仿真都要考虑哪些因素呢?能不能说详细一点。

网友:
boardsim attached board level routing,via,connector modeling

网友:
a signal in boardsim also can be translated to linesim, with transmission lines and vias model.

网友(2010-07-11):
回复 楼主:

    LINESIM  用于前仿真,是不考虑实际物理特性和其它很多因素的,
    BoradSim用于后仿真,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分析。

网友(2017-06-21):
一個是事前仿真(line sim) , 一個是成板後仿真 (board sim)

网友(2017-08-13):
学习了,很不错的。正在入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