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out by pick异常,help for the problem

楼主(2008-07-26):
使用allegro时,
我选中一个IC,想要通过扇出方式给每个Pin打过孔,步骤是:
route-->fanout by pick-->出现附件所提示的问题,然后就不可以使用了,请问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谢谢!!!

问题点(syptom)

问题点(syptom)

网友:
建议你用XL版本的试试。

网友:
之前的版本(15.7)也遇到过不能使用,当时是8层板,后来减到6层就可以使用了,后来的版本就好了

楼主:
tks

tks 三楼的大虾,我将中文名改后就可以了文件不要用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