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BIS模型错误是什么意思?怎么修改?

楼主(2008-07-26):
ERROR - Model phbsd2_2440a: The [Ris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2.3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04V and  2.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30V),
      a difference of 21.39% and  0.04%, respectively.
ERROR - Model phbsd2_2440a: The [Falling Waveform]
      with [R_fixture]=50 Ohms and [V_fixture_min]=2.3V
      has MIN column DC endpoints of  2.04V and  2.30v, but
      an equivalent load applied to the model's I-V tables yields
      different voltages ( 2.09V and  2.30V),
      a difference of 21.15% and  0.01%, respectively.

这个错误网上没有查找到,希望大家给我帮助,谢谢。。。

网友:
可能是曲线冲突了,把一对上升和下降曲线注释掉,看看。

网友:
v/i,v/t characteristic curve mismatch

楼主:
斑竹,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不知道你那句英文的用意。能详细些吗?

网友:
看来你并没有真正理解ibis model。
其就是通过v/i,v/t特性来描述buffer。
把IBIS 的spec拿来静下心来阅读就明白这个error的原因了。

PS:鉴于绝大部分 IC manufacturer的不负责任。此类错误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完全更正的。model vefiry and model correction是件很熬人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