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加急

楼主(2008-07-27):
DRC检查时出现的问题如下: 该怎么解决啊
Dynamic shapes out of date:
7 out of 16 Current fill mode : SMOOTH
Layer = TOP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122.077 479.465) Net: AGND1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2654.415 598.612) Net: GND
Layer = GND02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1898.882 1640.000) Net: GND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87.727 7585.021) Net: GND
Layer = GND04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89.928 2343.143) Net: AGND1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1898.882 1640.000) Net: GND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1810.000 2320.355) Net: GND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1809.762 2320.593) Net: GND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1900.000 1370.784) Net: GND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1426.987 2400.000) Net: GND
Layer = POWER05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89.928 2343.143) Net: AGND1
Layer = ART06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89.928 2343.143) Net: AGND1
Layer = GND07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1374.929 1495.089) Net: AGND1
Layer = BOTTOM State: No Etch Point on shape: (2833.000 418.000) Net: GND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77.035 486.368) Net: AGND1
                            State: Smooth Point on shape: (725.453 2355.157) Net: 5VA1

楼主:
各位高手求教啊 先谢过了

网友:
检查一下板外是否还有铜皮,再Smooth一下。

网友:
请把没有铺铜的SHARP 删掉。

网友:
把所有层关掉,把boundary层打开,检查一下,删掉一些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