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中的双向off-page端口在哪里

楼主(2008-07-27):
本人初涉orcad,请教orcad中的双向off-page端口在哪里?还是需要自己建立?

图中是入的off-page,请教双向在哪里?

图中是入的off-page,请教双向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人初涉ORCAD,请教orcad中的双向off-page端口在哪里?还是需要自己建立?

从别的机器把那个库再拷一遍

网友(2009-11-11):
我还以为只有我自己会那么做哪,原来楼上也这么做,我想问的是有没有那么一个库啊,和加载其他器件库一样。或者自己弄一个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