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protel中的元件库转到allegro中?

楼主(2008-07-27):
如何把protel中的元件库转到allegro中?重新画太麻烦了

网友:
我的方法有些复杂,先把元件放到PCB中,然后.pcb->.max->.brd,最后再导出。不过有些信息会丢失,不推荐。

网友(2010-01-26):
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
如果可以生成ASC文件的话,就可以导进去

网友(2010-04-28):
我为这个事已经痛苦了很久了,才没弄清楚。主要是转成max文件需要的orcad layout 我打不开

网友:
我也为这个问题痛苦很久了

网友:
谁解决了告诉我一声呗

网友(2010-06-05):
这个没有试过 一直在用ALLEGRO

网友(2010-07-30):
我的方法很简单,先把元件放到PCB中,然后.pcb->.max->.brd,最后再导出。有VIA过孔的器件会找不开,要手工去修改下,不过不知道VIA的有过孔的器件的没有FLASH,请慎用!